紧固件镀锌的种类---请教

楼主(2010-08-03):
想请教一下紧固件镀锌的问题:
紧固件镀锌是否只有蓝白锌和彩锌(黄锌)?他们各自能够达到的盐雾试验级别是多少?
同时彩锌是否含有高价铬,那么是不是不符合ROHS标准?
如果有相关电镀种类和规格的资料那就最好啦,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帮助解决一下问题的啊

网友:
彩锌含六价铬,不符合ROH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那么蓝白锌应该是不含六价铬的吧?请问你有相关的紧固件镀锌的资料可供我参考参考的吗?

网友(2011-03-20):
GB,T5267.1-2002可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