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出现了许多的不良品,大家帮忙

楼主(2010-08-03):
我的同事,以前是干检验员的,现在老板的要求提高了。因为在他请假回家的一段时间里,车间里出现了许多的不良品。老板就对他说,今后就做一个品质的管理,质量是要管理出来的。实在是头痛啊。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提供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们的具体情况说说.

网友:
要求提高了??指的是否是标准????

网友:
造成不良一般有:1、制造系统;2、累积误差所导致!最好做制程分析,分析工序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的要求就是,让他从一个检验员到一个品质管理。比方说,要有什么的流程,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发现问题要怎么的一个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他升级了一样。但是这个他没有涉及到过,还请各位详细的解释下

网友:
先找几本品管书看看,再看看国家相关的品管标准,再结合本公司产品及实际情况确定品管流程,相关的量具选择及保管,不合格品原因分析及改进机制等等……

记住:你的目标是保证产品品质!时刻记住你的目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你所说的是关于QMS(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策划。1、看公司是否有可能要准备通过ISO认证,如果需要的话,那编写的资料就多了(方针,目标;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检验规程;相关记录表格);2、如果不需要通过ISO认证的话,那就按照他自己现有作业方式,编写一些产品检验标准;部门岗位职责;产品检验流程;质量信息反馈流程;不合格品处理流程就可以了!顺便还建立几个相对应的表格(不合格品处置记录;产品检验记录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所需要的网上有大把的可以作为参考!!!!然后结合实际修改下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小公司,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就从不良入手,分类,统计,找出最多不良品的几项,先针对出不良的工序订出规范,再扩展到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不错,谢了

网友:
品质不是管理出来的。
标准明确,提升操作人员的品质意识(从上层到基层)。

网友(2018-05-31):
要制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