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挤压设备多少钱一台?

楼主(2010-08-03):
问一下冷挤压设备多少钱一台?挤压工艺是怎样的?

网友:
参数:公称压力,行程,频率,然后才能决定价格

楼主:
我手里有几种不锈钢板是15个厚,上边分别有31.2    35.5    40的孔,月需要量在3000块左右,问一下冷挤压做如何?活应买怎样的设备?

楼主:
忘了补充:不绣钢板尺寸是320*105*15

网友:
所说似乎不是冷挤压而是冲孔。

楼主:
再补充一下,孔都是有公差的,+0.05 下差是0点!

网友:
只有钻铰或钻镗,没别的办法。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制板这块也自己做,是不?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自己制板,所以才有此一问,是不?

楼主:
我是做加工的,客户带的材料。之前用线切割做的,太慢了!钻孔的话怕保不了公差,一个孔给4元加工费,所以要节约成本啊!对冷挤压不了解所以上来问问,像铝散热片用冷挤压怎样?或者说冷挤压主要在加工哪种零件时使用?

网友(2010-09-24):
20w一台冷镦机来做冷挤压最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