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比例阀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10-08-03):
各位兄弟,急需力士乐比例阀工作原理,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比例换向阀有普通比例阀和带位置反馈的,你需要那一种。普通比例阀就是根据输入的电流大小(4-20mA)通过比例电磁铁调节阀芯开口大小,带位置反馈的还需根据反馈信号微调。比例溢流阀,也是根据输入电流信号调节溢流阀设定值,比例减压阀原理相近。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
建议看看吴根茂老师编写的
$ k- c! S) p7 t- Z《电液比例实用技术》1 i, F( {# A! P1 a
上面的阀的原理一般是以力士乐的为例子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