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有图)中出现问题,求有经验的帮忙

楼主(2010-08-04):
想要左边的键槽,材料是45号钢,槽宽22H7,干完之后夸张一点画是右边的样子。让刀厉害。铣刀外露部分有30mm左右,也不算长啊。采用逆铣,从圆弧和直线交点入刀。S400 F40。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精度好的机床,主要是机床主轴间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槽宽22H7。
先要问一声,楼主用的什么铣刀。
当然不会怀疑楼主会用立铣刀。
不过市售键槽铣刀的精度等级有eB和dB两种,通常分别加工H9和N9键槽。
要制作H7的键槽,楼主对铣刀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以前做的时候,通常先用旧刀开粗,最好是用剩下那么一小截的刀,之后再用光刀精铣,顺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粗铣,单边留量0.5mm,然后用的直径20的铣刀,沿着轨迹精铣。和6楼说的基本一样,只是我用的是逆铣。

网友:
工艺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45号钢而已

网友:
和楼主的交流有点困难,楼主没有明白我的问题。
还没有问到你的工序。
要先明白所用刀具的情况,才能为你继续分析。
重复一下问题吧。
1)你这“直径20的铣刀”,是否是键槽铣刀?
2)如果是键槽铣刀,请问精度等级是什么。
3)你准备怎样保证键槽宽度尺寸精度为H7?
这些情况不清楚,是无从谈工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键槽刀,H7的精度等级不是靠刀具保的,是靠程序保的,你说的是普通机床吧,我用的数控加工中心。用对刀仪测出刀具半径,通过加减刀补就可以控制22H7这个数。

网友:
这主要是让刀,刀具D20,伸出30加上铣削长度在40左右,不太长,主要查一下机床吧!

网友:
楼主自己都已经确定是让刀了,就直接分析怎么减小让刀呗。做实验, 减少余量,同时检查精加工之前让刀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我不知道你要键槽刀的精度等级干什么用?我那把刀只写着20没有别的了,材料是硬质合金的,22H7尺寸上下的一致性比较好,就是中间有弧度。

网友:
楼主没有掌握刀具精度的概念,糊涂得很。
请查一查公差数值表,对于公称尺寸22,H7的上差为0.021,下差为0;H9的上差为0.052,下差为0;N9的上差为0,下差为-0.052。
公称尺寸22,精度为eB的键槽铣刀,其实际尺寸接近22.052;公称尺寸22,精度为dB的键槽铣刀,其实际尺寸接近22.00。
如果不事先处理过,用精度为eB的键槽铣刀,肯定不能制作出槽宽精度为H7的键槽;直铣而不修正,精度为dB的键槽铣刀,也不能。
这和楼主是否用数控加工中心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现在就想知道哪些方面可以减小让刀,从吃刀量,进给,顺铣、逆铣还有其他方面分析,怎么优化一下。

网友:
明白键槽铣刀的精度等级之后,请楼主重新找一本刀具教材,看看如何使用键槽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些我不知道,刚干没多久。我感觉跟你说的刀具没什么关系,我用对刀仪测量20的刀,如果得到的是19.98,我就在刀补里输入19.98/2。感觉这样就可以了,这样还跟刀具等级有关吗?我不太清楚了。

网友:
你也要考虑彭老师的意见,刀具本身形状误差在深度方向也有影响(当然你确定上下一致性好那么就没问题)。
系统本身刚性无法调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减少吃刀量。可否试验出多大的力会使整个系统产生多大的让刀量?然后选择合适的精加工余量。同时注意粗加工让刀产生的形状误差对精加工的影响,精加工余量可能要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网友:
我曾经见过加工成腰果形的键槽!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呵,可能你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直接用相应规格键槽刀直接干到尺寸;一个是用小一些的刀具走轨迹。多看书总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咦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应该不是机床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一、要象彭老师所言,多知道点理论知识,在做的时候多想为什么?如何解决!;二、结合实际,包括多种因素:机床、刀具、切削参数、走刀方向等。

网友:
可能存在以下三个原因之一:1、机床间隙过大;2、刀具磨损严重(建义尽量用顺铣);3、切削用量不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用的键槽铣刀精度等级为dB,小于公称尺寸,可以通过补偿来制作精度为H7的键槽,但并不是正常的做法。
如果用eB级的,键槽铣刀的尺寸极可能是20.045左右,用它来制作H7键槽,就必定超差了。
铣H7精度的键槽,规范的做法是将铣刀尺寸修磨到20.015,然后铣键槽。

网友:
继续16楼的话题。
键槽铣刀与立铣刀的差别在哪里?
除去立铣刀刀刃的螺旋角明显大于键槽铣刀,立铣刀有可能是3刃甚至更多,键槽铣刀只有2刃之外,最大的区别在于立铣刀端面中心无刃而键槽铣刀端面中心有切削刃。
这样,键槽铣刀的切削方式与立铣刀有明显差别。立铣刀用柱面切削刃工作而键槽铣刀用端面切削刃工作。
用立铣刀铣两头不同的槽,常见做法是先在槽的一端钻一个预孔,然后立铣刀依预孔进刀至全深,再进行切削。如果槽较深较宽,当然也可分次切削,但这预孔是一定要钻到全深的,因为立铣刀端面中心无刃,没有能力在此方向进刀。
键槽铣刀端面中心有切削刃,可以向深度进刀。所以,在铣键槽的时候,就有深度进刀全深后再往键槽长度方向进给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很普遍,但其实是不对的。

网友:
楼主的切削方式在7楼已经说过了,“先粗铣,单边留量0.5mm,然后用的直径20的铣刀,沿着轨迹精铣”。
楼主切削方式错了,把键槽铣刀当做了立铣刀在使用。
我要楼主找一本有关金属切削和刀具的教材看一看,是因为每本教材对键槽铣刀的切削方式的叙述,都会清楚地说明是用端刃切削,需要在深度方向多次进给,不同于立铣刀用圆柱面刃口切削的方式。
2的键槽9毫米深,请楼主重编一个程序,每次切深0.3,来回进给共30次,或者每次切深0.2,进给45次完成这个键槽的加工,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是先钻的预孔,然后粗开槽,接着精铣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
解释得有点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我去找把合适的键槽刀 按你的方法从新加工个槽看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你的解释 我明白了  你的努力有回报  哈哈
有时间能在帮我分析下为什么按我的方法加工会出现那种情况呢?辛苦!
我明天早上再来看,要下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把键槽铣成像你所话的样子,你真人才。我们想铣腰型的键槽都很费劲呢。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让刀的原因很多种,不知道你的零件多高硬度?采用先粗后精的方法。不知道你是否换新的键槽刀后在进行精加工?如果还能出现这问题,我真怀疑你的机床问题或者是程序的问题还或者出现腰型的位置硬度很高。

网友:
可能还是夹得太长的问题,用短一点的要不就把它切掉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