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轴承磨损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0-08-04):
我厂有一台TC620/32-12型的透平压缩机,内置式,介质氢氮气,电机(型号:YGN400-3-2TY,680Kw,380V,2970r/min。)驱动,该压缩机组对气体组分要求十分严格(氢气不能低于59%)。该压缩机电机非负荷端轴承跑圈了两次(两次打开都有润滑油存在。)。轴承是强制润滑,每分钟16滴左右。
     第一次是去年,轴承型号NU317(NSK);,送外修理,电机多动平衡;第二次是前不久,轴承型号6317(FAG),轴承型号之所以变了,是因为上次轴承磨损后,我们把电机送到外面修理的,修理厂把轴承型号改成现在的了,我们也是这次打开才发现的。现在电机已经送出去修了。
      我们分析原因有:
      ①有杂质进入轴承(比如:氨结晶体。),导致轴承磨损;②轴承选型不对(6317不适用于大功率电机。);③电机本身设计存在问题。
      请大家讨论一下,还有什么原因?有用过此型号的压缩机组更好,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交流一下,因为此压缩机其他问题也比较多!

楼主:
上一张图是去年的,下面这张是今年的。

网友:
晕,都碎成渣了,还叫磨损?

不懂压缩机,那个气要通过轴承么?

网友:
6317不适合重负载,nu317是最佳的,只不过极限转速稍显不足,但可以用加强润滑来弥补,期待高人有个好方案。

网友:
轴承肯定不能改成深沟的,你工作环境与装配环境温差大,容易抵死,别人用圆柱滚子轴承是对的,但载荷能力到底如何,还得算呢.

留个记号,学习

网友:
上一张图是去年的,下面这张是今年的。
引用 网友A:

    都碎了,应该是轴颈和内圈的过盈量太大,装配时“野蛮”敲击,产生了微裂纹,运转中逐步扩大造成的。你可以检查所以端口面嘛,看有就痕迹没有。

网友:
上张压缩机的结构草图 压缩机的工况介绍下 这样我们才好分析是不是设计问题

NU轴承改用深沟球轴承,不爆才怪

网友:
装配要小心 。。。。。。。。。

都成渣了

网友:
我是卖轴承的,轴承的选型应该是有计算的,然后选择适合的轴承。如果该设备的原装是NU317,那么更换也不能随便改成6317啊,6317的载荷小多了。再就是轴承的安装是否到位,同轴度等。按你说的强制润滑应该是带油孔油槽的轴承啊。我不是专业的,建议联系轴承的工程师。轴承也是高科技啊,不是乱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动机和压缩机被密闭于一个高压筒体内,两者之间用弹性柱销联轴节相连。输送介质为合成循环气(含有氢气60%左右、氮气27%左右、气氨3%左右、甲烷6%左右等。),进出口气体温度:30/40;进出口压力:29.2/31.4MPa,进气流量620m3/h,叶轮级数12级,电机转速:2970r/min,电机功率:680kw,电压:380v。每个轴承盒上装压力平衡管一个,平衡管嘴的方向和气流方向相同(回油的压力有输送的介质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检查过没有“野蛮”的痕迹!

网友:
NU317(NSK)换成6317(FAG),是要详细考虑工况的。
C:NU317,335KN, 6317, 140KN,
可见承载力降低了一半多,
你的原始工况,转速:2970r/min,而NU317可以达到4000r/min,所以说NU317高速能力是够的。
至于说原来压缩机电机非负荷端轴承跑圈了两次,这要看你的原始设计配合,不一定就是轴承问题。
不知道你的轴承配置如何?

网友(2011-01-12):
应是电机往非负端窜。另外6317轴承是不能用在此种电机上, 会发热严重。现在我公司使用的是SKFNU317C3.湘潭市金阳电机修制有限责任公司。潘送桂

网友:
从图片看好像是轴向载荷过大造成的

网友(2012-09-17):
正好也学习一下,现在公司内也有轴承磨损出现异音的问题。

网友:
这个更换两个轴承的许用的载荷是不一样的!如载荷容许,还有6317的宽度要是小于NU317几个毫米的话才可行!

网友(2014-08-04):
轴承的选型不懂,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

网友:
用SKF可以找我,我是skf销售工程师  QQ  2118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