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轴承试验机系列

楼主(2010-08-04):
新型轴承试验机系列  非标设备系列

网友:
能不能介绍你这个玩意啊!

楼主:
轴承寿命试验机指轴承在载荷作用下进行旋转疲劳寿命试验的设备,通常也称作轴承常规寿命试验机。轴承的疲劳寿命试验结果可揭示出轴承结构设计、制造工艺、材质以及润滑等质量水平,是综合评价轴承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自动测控,高测试精度是新型常规轴承寿命试验机的特点。
该系列试验机按GB/T24607-2009《滚动轴承 寿命与可靠性试验及评定》所述试验设备要求进行设计。试验机由工业计算机自动控制,可预设载荷、转速和运转时间等主要参数,按照设定程序运转。并对轴承载荷、温度、振动、电机转速和电流等参数自动监测,试验数据自动存盘记录。当试验轴承失效或试验机出现异常时,自动报警停机,记录停机原因,实现无人值守和智能化管理。

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型   号        轴承内径(mm)        载  荷        转  速
(r/min)
                        径向(kN)        轴向(kN)
1        T2-7N        2~7        0.5        0.5        48000
2        T8-30n        10~30        10        5        24000
3        T20-60nf        20~60        100        50        10000
4        T60-120F        60~100        300        200        2000
5        T120-180F120~180        500        300        1600
注:试验机尺寸段可按用户要求设计
汽车轴承试验机
汽车轴承系列试验机是为适应汽车工业快速发展而研发的模拟性强、控制功能多和测试精度高的新型专业化试验机。
该系列试验机均实现了计算机自动控制,试验参数自动监测、记录和自动报警停机等功能。
该系列试验机试验主体设计独特、模拟性强、加工精度高,元器件配置高,从而保证了轴承试验的稳定性及高可靠性。
●        采用电液比例和电液伺服控制技术实现了载荷的闭环控制。
●        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技术实现了试验机的无级调速。
●        采用工业计算机测控技术实现了试验机的自动测控和智能化管理。
●        自行研发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执行软件,可多任务管理、功能强大。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样实现测试滑动轴承的油膜厚度的?

楼主:
只测试厚度一项吗? 一般采用位移传感器相对测量方法

网友:
通过测量相关数据,怎么样反应到轴承的制造工艺上去呢?

能用些数据说明下问题吗?

谢谢指教!

网友(2018-12-15):
油膜厚度采用测量油膜电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