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CAD打出来不同比例尺寸图的文字大小都一样

楼主(2010-08-04):
怎么能让CAD打出来不同比例尺寸图的文字大小都一样

求教各位CAD高手
我是用1:1的比例画图
但是只能用A4纸打印
现在的办法是缩放图框让图放在图框内
可是每次都要调文字大小而且每次调的都不一样
有什么办法能让文字大小每次都一样呢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歇息

网友:
我也很期待答案    CAD  虽然常用 可是还是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楼主:
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
期待

网友:
修改标注样式--调整--将标注缩放到全局。标注文字大小在缩放的时候就不变化了

网友:
上面的方法错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你的画图方式,是一张图纸一个文件,还是很多图纸一个文件。
这里面说道不少。

楼主:
不好意思
因为是同一部件的零件,所以就将几张图(比例不一样)画在一个文件里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4楼朋友的方法
可是出出来的图文字标注大小都不一样
因为这我还被上司批了好多次
所以期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因为尺寸标注被上司批了好多次,期望大侠指点啊,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种画图习惯不是最好的,我现在都是一张图一个文件,像你这样把一个部件的所有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里也不是不可以,的确尺寸标注会很麻烦的,实在不行可以这样做,首先所有的尺寸标注都按1:1标注,然后针对每张图纸的比例来修改相应的标注比例(不是全局比例,全局比例始终是1:1,而是尺寸特性-调整-标注注全局比例,如果图幅放大2倍就改成2,如果图幅缩小2倍就改成0.5,依此类推),这样只需修改每张图纸的一个尺寸,然后用格式刷把这张图纸的所有尺寸都刷一遍就OK了。

楼主:
每张图都要改
而且图幅比例事先并不知道
要慢慢调
另外比例都不是整数
这样有点麻烦啊

网友(2010-09-06):
同意楼上的,只是比例说反了,应该是标注的调整数与图纸的放大或缩小比例数的乘积是1就行了。如,图幅是1:2,看做1/2,调整比例就是2,反之,如果是2:1,看做2,调整比例是0.5就对了。

网友:
10# 讲的很精辟,我对尺寸标注有一定的研究,但都没成功。。。。。。。。。。。。。。。。。。。。。。。。。。。。。。。。。。。。。。。。。。。。。。。。。。。。。。。。。。。。。。。。。

网友:
不管是一张图一个文件,还是多个图一张文件,我都是用同样的办法保证打印出来的文字大小一样的:
首先,我在CAD里都是按1:1的比例绘制图纸的,然后对于不同的图纸,都将图框按比例缩放,一般我是按照标准比例缩放的。在标注的时候,我会先设置一个标准标注样式,例如01样式(箭头大小:2.5,文字大小:2.8,基线间距:8,超出尺寸线:1,标注全局比例,使用全局比例:1。用来对1:1图框内的图纸进行标注。当对放大图框内的图纸进行标注时,我会新建标注样式,基础样式选择01,名称假设为02,然后继续,将使用全局比例设为2,这个标注样式用来标注图框比例为2的零件,在标题栏的比例以栏中输入1:2!依次类推,就可以保证每次打印的图纸文字大小一样了。对于技术要求的文字大小,也只要按相应比例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2011-03-24):
我觉得还是proe的设置问题。在proe里面随便更改比例,标注大小不会变化的。那么只有proe转cad时出的问题。就在config。pro里,查查dwgf和dxf相关的选项就能找到。

网友:
双击尺寸即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把里面的箭头大小、文字高度设置下就可

网友:
如果很多图放在一个文件里
我觉得就得多建几个标注样式
每个图用一个标注样式,根据图的比例调整每个标注样式的比例
标注样式管理器——选定想修改的样式——修改——调整——使用全局比例——图框放大多少倍,就调整多少倍

网友(2011-04-23):
我画图的顺序是先做一比一的,然后按D进入标注样式管理器-修改-主单位-然后改比例因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一直弄不懂,感谢楼上的解释。

网友:
在模型中,不少人都习惯将同一个部件的零件图都放在同一个文件中,且都按1:1比例画图,这样做可以方便查阅,方便零件之间相互复制,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少出差错。但因为有各个图纸存在比例不一致的实情,标注时为了字体大小输出一致,就需要在特性对话框中对相应的标注逐个进行修改,显得较麻烦。本人常用的方法是在制作标准图框时就按常用的图纸比例多设置几个标注式样,分别在“调整”中将“全局比例”设置成相应的放大或缩小比例值,按比例赋予其式样名称,在放大或缩小的图中标注时,先将“标注式样”点到相应的比例上,这样相对来说就方便得多了。

网友(2012-05-30):
学习了。文字大小这个也是规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