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易断,丝攻也很快磨损掉---求助

楼主(2010-08-04):
粉末冶金件 须钻孔攻丝,但是钻头易断,丝攻也很快磨损掉。各位大侠能不能帮小弟出出主意啊!!~~

网友:
信息提高的不全,比如要钻多大的孔,攻进去多深的丝。数量的多少,

网友:
你的意思是工件较硬,钻不动,对吧
可以用合金钻头试试

网友:
你的意思是工件较硬,钻不动,对吧
工业自动化可以用合金钻头试试

网友:
信息不全!个人认为工件硬!可以先用小钻头钻个孔,在逐渐扩大钻头到你所要的尺寸!攻丝也可以这样啊!

网友:
要提供信息全面点,你是什么材料的,加工有什么要求,孔有多大,钻多深,用的什么丝锥多高转速都要有,就说钻头容易断,丝锥易磨损,让人怎么说。你要是3个的丝,30深加工起来是比较麻烦,提问题要全面记住哦!!!

网友:
你可以把丝锥磨小一点多攻两次

楼主:
不好意思,我要攻的丝是M8,M6的攻丝深度大概在10个左右,产品硬度在HB90-120之间。现在用的丝锥是进口镀钛的,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
我们有车削粉末冶金的刀片,钻头好像没试过。。。回头问问看

网友:
既然是粉末冶金件,可否用嵌件?

网友:
粉未冶金应该不难加工,你的材质有没有问题?
使用正确的工装夹具对钻孔、攻丝有一定的帮助,你看看你的工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楼主资料来看材料较软。不过具体是什么材料的呢?瞳孔还是盲孔?可能是排屑不好或丝锥选用的不恰当。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试试螺纹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