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主轴轴承载荷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0-08-04):
电机主轴输出可能受 弯扭、纯扭、轴向力+扭力 等情况。

特别是纯扭、轴向力+扭力等 情况,按说平衡好了,径向力是很小的,但还得选大轴承,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我认为只要结构许可就选大轴承,原因是电机就算烧了轴承也不能坏,它要最保险也易于做到。轴承不坏也避免了一些其它损坏。

楼主:
晕,我是真的不知道,请大侠指点

楼主:
版主大人,再让我顶一次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