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正反转接线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8-04):
本人电路菜菜鸟
现在想接电机正反转
用一个脚踏开关控制
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出线的时候换向实现电机反转
中间继电器直接连接在空气开关下面
脚踏开关控制继电器电磁铁380V
接好后开始能正常
但是一会还没过
踏下脚踏开关继电器打火 触点烧掉

电机功率很小,台钻上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是不是继电器太小了 换一个咋样 或者串联个电容一类的保护装置,电流突然改变方向会有冲击的 磁场啥的变

网友:
实现三相电机正反转需要两个接触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380V是绝对不能用中间继电器的,不是电流不够,而是4对常开常闭触点距离太近,通断过程会造成拉弧而导致三相相间短路而起火。

网友:
一个继电器肯定不对吧
触头分断时,会有电弧呀,如果还没熄灭就已经接通反向电源,当然会烧掉了

楼主:
有道理
谢谢各位大侠
我也弄明白了
要用两个接触器
在辅助触点上做双向自锁回路
控制两个接触器相互分断
昨天研究了一晚上
终于搞明白了
学机械的搞点电的东西真迷糊啊:)

网友:
在辅助触点上做双向自锁回路& L4 a1 }3 p; t是互锁。

网友:
你是不是,在一个接触器上实现,那样不久单路了吗

网友:
用两个接触器是对的…………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脚踏开关需二个,接触二只15A以上的,线圈最好是36V的,这样更安全!

网友(2010-10-05):
使用中间继电器控制两个接触器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并且,两个接触器要通过辅助触点实现互锁,否则,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
市场上不是有换向开关买的。
另外用两个继电器也行

网友:
是两个接触器,刚才发错了

网友:
台钻的话可以用台钻自带的开关开正转,反转用脚踏开关实现,二个中继是可以用的,不过一定要注意连锁。

网友:
看看初级电工书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