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形橡胶油封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0-08-04):
没有接触过Z形油封,不知是怎么安装的?

按手册图示,孔内开安装槽,但Z形油封一般单边有5mm以上的,能装进去吗?

网友:
最好是找到你买这个产品的手册,按照上面说明没错,

楼主:
个人感觉Z形油封无法硬塞的。

难道切断后再组装?

网友:
切开呀,可真敢想呀,不知道不是是真的。

网友:
先把密封一侧向内按压进去成凹陷状态,装入密封槽,再把凹陷部分推入密封槽

楼主:
先把密封一侧向内按压进去成凹陷状态,装入密封槽,再把凹陷部分推入密封槽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轴径直径较小的,如10,15,用这种方法,沂蒙兄有没有装过?
另外,如何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