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灯管机械的,有吗?

楼主(2010-08-04):
看了玻璃机械里面的帖子,好像都是加工玻璃的。我做的是灯管机械。主要是直管,节能管,螺旋管。这些算玻璃机械吧。。如果不算,那应该归到那一部分。呵呵。如果有同行,大家一起多交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能否把灯管机械做个科普啊。

楼主:
大侠不敢当。来社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吧。
   灯管机械。。也叫光源机械。我现在做的是家用的。。比如家里用的电棒。U型灯,螺旋灯等的机器。
   玻璃被拉成毛管。毛管也是有规格的。T*表示。用英寸。比如现在电棒主要是T8和T5.U型主要是T4和T3.
    我做的主要就是从毛管到成品管。估计大家家里都有电棒。呵呵。它有几个部分。管子。灯帽。灯帽里面的胶泥,还有芯柱。。就是堵管子头部的东西。芯柱又分为喇叭。导丝。排气管(有的叫尾管,可能因为在尾部吧)。
   毛管过来后。先要洗管(有的厂家现在直接买的干净管,可以省掉)。 洗过以后先涂一层膜。。然后涂粉。烘干。涂过粉要刷粉,刷完粉再烤管,将粉完全沾到管子上。。。

楼主:
不知道一个帖子能发多少字。。就写了点先发了。
   烤完管子后就该缩口了。就是灯帽在管子上的固定部分。这边在做管子的部分。另一边要做芯柱的部分。先做喇叭。排气管,导丝也有专用设备作的。(导丝的会复杂点。。。排气管的手工操作一般就能跟上供应了。。)做好喇叭然后和导丝。排气管在芯柱机上烧成一体。。烧好的芯柱经芯柱回火炉到绑丝机上。绑丝机主要工作就是把钨丝夹到导丝里面。。做好芯柱在输送带上向封口机送,封口把缩过口的管子和芯柱烧到一起。。。现在一个灯管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封过口的管子要过输送带。这个输送带是送管子的。分三段。烤管到封口。封口到排气。排气到穿线。呵呵。输送带上很多动作的。因为要进排气。管子形状要一致的。排气是很重要的机器。。。灯管质量很大一部分和排气说话的。。。抽真空。充汞。灯丝分解。割排气管。
    如果是直管(电棒)排气后就该穿线了。。。也就是把灯帽给戴到芯柱上。芯柱在封口机已经和灯管烧到一块了。戴过帽的灯管里面的胶泥没干。。。还要烤头。。烤完头要把多余的导丝切断。还要检测有没有短短。断路。长短不一。有的厂家还要求有耐压度。。。烤过头就开始老练了。。。就是试点电棒。。。。点好的没问题就算成品了。。。
    以前工作中接触机器感觉没什么。现在要自己完全说出来才发现很麻烦。很复杂。。。
    虽然是个棒管。但牵涉的机器很多的。。。洗管。涂粉。刷粉。烤管。缩口,喇叭。芯柱。绑丝。输送带。封口。输送带。排气。穿线。烤头。老练。。。
    直管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了。。。和以前的机器肯定有的地方有改进了。。。
    如果是U管和螺旋管的话。会多几台设备。也会少几台设备。。。不过U管和螺旋管我们只负责灯管。灯头算电子部分了。我们不搞的。呵呵。
   有点乱。。。每台机器其实动作很多的。也有很多经验在里面。。。很难一下说全的。呵呵。
   我发这个帖子是看到论坛有人发了绑丝机的弯钩和打扁的机构。呵呵。想着论坛估计要有同行吧。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楼主做环形的光波管不?我现场正在找厂家,有意向联系我QQ147792549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做。如果以后做的话和你联系。谢谢。

网友:
大侠是那里的........./

网友:
我们镇就是在节能灯的   看到楼主说的那些好亲切啊 一个镇上做节能灯的厂家不下于200家 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  全是靠人工做出来的   现在好多公司 也购置了  不少先进的机器  有机会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好,,我以前是做机器的。不做产品。。。我们做的自动化程度可以说很高了。。。一条直管线1400W+.U管和螺旋管线也是1100W+靠上的。呵呵。就是凸轮多。没办法。。自动线么。。。操作人员主要看好设备。监视生产。。

网友(2010-11-27):
攒点积分,好向各位大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