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样根据三个切点画圆?

楼主(2010-08-04):
请教怎么样根据三个切点画圆?

网友:
何谓三个切点,,不明然。。。。问题不明,觉得

网友:
输入CIRCLE确认,输入3P,捕捉到切点,选择线,重复捕捉到切点,选择线,再重复捕捉到切点,选择线,即成圆

网友:
如果不习惯用输入指令的话,就点击最上面一行“绘图”“圆”“相切、相切、相切”

网友(2010-09-16):
是啊!俗话讲“学的多的,忘记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