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球面”垫圈下面配的垫圈是“锥面”的?

楼主(2010-08-04):
如题。
“凸球面”垫圈的下面为何不配“凹球面”而配“锥面”?
凸与凹是面接触,球与锥是线接触,这应该只是区别而非理由吧?

网友:
凹球面当然更好,只不过凹球面不好加工,尺寸不好保证

网友:
凹面加工后  不一定能配到一起   实现调心

网友:
我所遇到的使用球面的地方连接都是很松的,不需要大的连接强度,所以使用锥面完全可以。

网友:
凹面不能对心,夹具啥的都是锥面

网友:
自己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
凸凹加工不一定同心
那样装备不精确
锥面就省了这些麻烦

网友:
凹面不好加工,精度不容易保证

网友(2021-01-19):
球面加工比锥面麻烦,毕竟那个年代数控机床还没有普及,锥面用普通车床就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