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外形设计---请教

楼主(2010-08-04):
大家好,是这样,原始设计的一套上料架,裁刀部位出现问题,刀是直刃刀,上面刀的底座是180X90的方钢,下面是直径130的辊筒,刀轴为驱动轴,现在两端出现辊筒两端过切中间根本切不到。现在裁刀部分不能修改要求旋转后切刀与辊筒间距0.2mm,是不是辊筒要做成鼓型?形状如何,怎么计算?谢谢大家

求助.dwg

网友:
图太小啊, 楼主,下载要扣钱了,。。。。。。。

楼主:
别的格式不会搞 只是用QQ截图 咋整?

网友:
图纸看了下,比较费解,180斜着投影后居然还是180。
我觉得该结构可能太长,刚度不够,可以增加中间的刚度

网友:
看不清楚啊  楼主.改下再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做图水平有限,我解释下:驱动轴(装刀的)是长方体,180的面装刀,你看到的斜投影是90的面加上刀的夹持面,有些巧合,正好180

网友:
根据滚筒受力算出挠度,可做成带中高的,也可用其他办法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鼓型的,就是你说的中高辊,可是苦于这个R怎么计算,可否赐教

网友:
为什么剪切角这么大?切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厚12mm,宽度800的橡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先看一下这个链接,你的剪切角貌似太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2864&highlight=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问题处理掉了 我们是把刀改掉了 R=1205  这些天出差 没及时回复大家的留言 海涵

网友(2011-07-08):
要钱啊,没有啊,你的截图也太小了吧,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