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求助

楼主(2010-08-05):
客户要这个资料,目的是避免空压机带不动机器。算了下,但不是特别有把握,特发帖求助。SMC的手册上面是23L/min,但实际使用时是将真空度调到40在使用,不是90
那么实际消耗量是否是10多升/分钟 。
另外这个耗气量的单位,我觉得是按照储气罐的压力,比如储气罐端压力 是5kgf,而不该是按一个大气压来算。但也不是很明确。

估计够呛有人研究过,欢迎讨论。

网友:
也在找这方面资料,静等高人指点。

楼主:
找了一个多小时,加上问供应商的技术人员,无果。

楼主:
中午时查festo网站后估出结果。
大致如下面的图片了。
感觉是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比较难以计算,SMC的中文资料只给出了最大值,英文的给出了曲线,festo的也是。莫非他们都瞧不起中国人?郁闷了。话说回来,这东西,国内客户问的少。
这次的教训是,真空发生器选大了会导致压缩空气成本大幅上涨;
以后还是买流量计比较省事,可是3k多怎么都觉得不划算。

网友:
只能说,要精确计算,要念空气动力学的书了,
可压缩性流动,流动中的扰动,温度问题的修正,扩散问题,扩散的干扰与阻力,
其实没有谁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自己总是觉得洋人,尤其是白人,看不起中国人,但从来不找根源,不找为什么有时人家看不起我们,
这个问题,谁算,也得几个小时,但你一搭话,人家就要一个直接的公式,你说没有,谁都不信,

楼主:
感觉气动元件厂商未必是算出来的。
不是说不能算出来。比如气缸的耗气量就是有公式的,虽然各销售商的公式不尽一样,甚至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又不一样,但算出的结果都是接近的。而输入条件也无非是缸径行程气压和动作频率这些参数。
但看了那些曲线,感觉还是真空发生器的一些参数曲线,还是测量出来的成本小些,可能性也大些,准确度也高些。简单些说的话,输入变量太多且无非识别非重要变量时,再加上气缸和其他真空发生器的干扰等等,不如一个流量计得出来的真实和快捷。

看不看得起,随口说说发发牢骚罢了。发完了,该干嘛干嘛。
看不得起,是外在体现,无论看不起 的根源是什么都无法否定外在体现。
话说回来,我只是觉得疑惑,没有依此断定什么。以前看SMC的英文版型录时,就比中文的详尽许多,这次不过是再次发现罢了。
记得看过某大虾说,欧美那边买东西,很多细节参数都问到清清楚楚才认可,中国人不会。或许想简单些是那些厂商对中国人偷懒罢,毕竟翻译资料也得不少钱。
这个话题没意思,就算是真的被看不起,单单发牢骚也没有任何意义。

让998大侠见笑了。

网友:
你一次用多少真空发生器呀,还要计算气量,一个两个的话,直接连就行了。
有关计算气量的,SMC有一个教材,说得很详细。你可以问一下他们.

楼主:
6个,再加上二十来个气缸和2个位置吹风,吹风的频率比较低,1分钟也就1次,可以忽略。
动作频率是1.5秒。
结果是3匹的空压机(带250L储气罐)只能勉强带1台机器。

楼主:
SMC我问过了。也问过气立可。无效作业。

其实还是真空发生器选型有问题,耗气量大了一倍。

网友:
耗气量的确很大,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有那么多的机构。
我最近做了一台用了4个真空发生器,2个500行程20缸径的无杆气缸。总共15个气缸。19个电磁阀。感觉气量不足。

网友(2010-09-14):
真空发生器有一个关键的参数:能耗比,是指真空流量和压缩空气耗气量的比值。
如果比值小于等于1,证明此款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很大,即使价格便宜,长远来看,其他附加成本会高很多。比值大于1,甚至大于2,说明此款真空发生器能量转换效果好,即使价格贵,长远来看,使用价值还是很高的。
一般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工厂在设计产品时会做相应的流量测试(参考气压流体力学、柏努力方程、文丘里原理),给出接近的流量对应曲线图。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参数的不同(压力、温度、湿度、过滤精度、真空发生器能耗比等),如想精确得知指定真空度下压缩空气消耗量,建议使用气体流量计(推荐德国IFM多功能流量计)。

做为真空系统的创新和领先代表,瑞典PIAB根据经验,给出压缩空气耗气量折算空压机功率的公式,具体如下:
1 NL/Min 耗气量 对应 5.5 W空压机功率
1 HP  => 0.7 KW (HP: Horse Power, 匹马力)  Or 1 KW => 1.43 HP

例如:
SMC的手册上面是23L/min 应为23 NL/Min,
23 NL/Min x 5.5 = 0.1265 KW,
0.1265 KW => 0.18 HP

单位NL/min为标准升/分,即标准大气压力(1Bar,20摄氏度)条件下每分钟耗气量。

如果系统中耗气单元(阀门、气缸、真空发生器)较多,当真空发生器压缩空气耗气量较大时,小功率空压机无法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piINLINE直管即插式真空发生器.pdf (3.64 MB, 下载次数: 40) 回复

    Tiger的问题原因根本在于SMC的真空发生器耗气量较大。其实这个问题不仅SMC有,PISCO、Convum MYOTOKU、Schmalz等都存在耗气量大而真空流量小。
    在能源不足、资源宝贵或是价格高的情况下,能源成本将是选择合适真空系统的重要标准。真空系统的耗气量通常在开始阶段不为人所重视,然而运做真空发生器所需要的压缩空气消耗量却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条格言:空气是昂贵的!
    对于电动真空泵来说,能源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因为它是基于耗电量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将材料费、折旧费、人工费等计算在内,而且按照电费1.00元/千瓦时计算,产生1立方的7bar压缩空气(通常的气源压力)所需成本为0.2元。而且这一成本的计算只适用于10bar以下的压力范围。对于更高的压力范围(10~20bar),压缩空气的成本还将增加约100%。
    因此,建议选择瑞典PIAB真空产品,能耗更低,流量更大。

网友(点评):
Piab的产品不错,我们有用过。其用材料质量很好

网友(点评):
SMC真空发生器和吸盘就不要用了,太差劲了,加上又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儿意思。谢谢了。

网友(2010-11-05):
你可以问亚德客,我相信一定知道的,呵呵,我是亚德客苏州分公司的,你所说的流量跟上下绝对压低差,和合成有效截面积有关系的,如果真的要算的很详细的话,也只是理论情况下的,

网友(2012-10-23):
引用 楼主:
中午时查festo网站后估出结果。
大致如下面的图片了。
感觉是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比较难以计算,SMC的中文 ...

Er……我查了一下schmalz 几款的 2.0嘴径在3—6bar状态下 耗气量大约为180—200L/min

网友(2012-12-15):
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用的真空发生器的规格是30的,为什么吸力还是不理想,气管是用6厘的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B:

亚德克好像没有真空这一块吧?

网友:
亚德客研发没跟上

网友:
俺的方法是计算很高端,而且很可能不准。借一个或买一个流量计,损一点的说买一个,但要测试一下,完后还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