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普通方法测量圆度么?

楼主(2010-08-05):
外径是24的,圆度是0.004,  有没有普通方法可以测量(不考虑三坐标、气动量仪、圆度仪)
谢谢!

网友:
呵呵呵,那么你手头最高精度的指示器是什么精度?高精度V铁、高精度平板加表架等等都可以近似看看圆度

楼主:
回答楼上的  只要千分尺  和 平台了    单位抠门 不舍得花钱买   还想测量   我最郁闷了

网友:
呵呵呵,千分尺就靠经验了,手感好的人也可能估到微米级,碰运气吧

楼主:
谢谢 扬天测量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你用什么测直径,就用这个测圆度

网友:
用千分迟测圆度时候,三角形变形或者多边形变形是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建议你使用微米百分表V型铁在平板上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只有千分尺

网友:
这个、、、基本、、、很难

网友:
回答楼上的  只要千分尺  和 平台了

网友(2010-09-07):
就这个问题说   咱一般的检测 不就都是千分尺 和平板

网友:
千分表+夹具,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
每做出一批就拿几个样品让检测中心帮你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也不错  我这不是批量,是几个件而已,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