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口中所说的丝与“丝米”怎么单位不一样啊?

楼主(2010-08-05):
我们口中所说的丝=0.01mm,但丝米=0.1mm...这是怎么回事啊?
哪位高手请教下,谢谢

网友(2010-09-08):
第一次听说丝米,看样子我知道的还是太少了不过还是顶一下让人回答

网友:
长度单位还有兆米(Mm)、千米(km)、分米(dm)、厘米(cm)、毫米(mm)、微米(μm)、纳米(nm)等
1Mm=1×10^6m  1km=1×10^3m  1dm=1×10^(-1)m  1cm=1×10^(-2)m  1mm=1×10^(-3)m  1μm=1×10^(-6)m
1nm=1×10^(-9)m

1毫米等于100丝。   1丝等于10微米。
机加工企业工人师傅常说的单位 “丝” 不是 “丝米” 而是 “忽米”,所以出现1毫米=100丝,有些地方把丝也叫 “道”。1米=10分米(dm)3 1分米=10厘米(cm)1厘米=10毫米(mm)1毫米=10丝米(dmm)
1丝米=10忽米(cmm)
1忽米=10微米(μm)
1微米=1000纳米(nm)   1纳米=10埃  1纳米=1000皮米(pm)  1皮米=1000费米(fm)

网友:
学习到了,后面的单位都刚晓得!

网友(2010-10-12):
这是工厂习惯的问题,跟淬火镀铬的读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