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司加工的齿轮,齿顶宽大小不同

楼主(2010-08-05):
各位大侠好!
现在我司加工的齿轮,先用拉齿刀具加工内花键。然后再用滚齿刀滚齿。
可是用滚刀滚出来的齿顶宽一边大一边小,然后换了另一把拉齿刀又OK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否跟拉齿刀有关系啊?

网友:
拉刀磨损,径向偏移,导致齿轮毛坯外圆跳动,楼主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觉得是因为拉刀缺陷 造成齿轮坯 回转中心不正。
宽的地方时不是有没滚切到的现象啊

楼主:
拉齿刀具重新研磨了1次再加工也是这样。
检测两端柄部跳动都在0.01mm的范围以内(两端用顶针顶住)。
您说的“径向偏移”是不是就是拉齿刀具的同心度?
柄部两端检测都在0.01mm的范围以内,请部拉齿刀具齿部位用什么检测?

楼主:
宽的地方也是滚到的,不过齿顶宽一边宽一边小,小的地方就小得可怜。
我想也有可内是内花键不同心造成的,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内花键不同心就不明白了。
所以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拉齿刀的刀口一边磨得过多,一边磨损得少。楼主的内花键是键侧定心的,滚齿时也是键侧定心的,花键拉刀的刀口磨损不均匀,必造成接出的花键孔是一边多一边少,引起滚齿时齿坯偏心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的:
1、产品是多大?
2、采用卧拉还是立拉?
3、是复合拉刀还是普通拉刀?
4、滚齿是大经定心还是小径?

网友:
滚刀滚出来的齿顶宽一边大一边小肯定是偏心了,要么是拉的时候产生了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