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加工后跳动,原因何在?

楼主(2010-08-05):
6280车床加工轴,精加工后跳动正负0.02,且不圆度超标,请高人分析一下原因具体在哪?是否主轴轴承有问题。

网友:
具体加工条件 说来听听...............

网友:
原因很多。............,不把你的零件和加工参数详细的说下各位如何来帮助你分析。
出现这原因很多,比如主轴轴承跳动间隙过大。比如顶针轴承跳动过大。比如你的零件偏心过大。如果你加工长轴,架在中心架的外圆跳动超差。还要材料的软硬不均,造成的零件超差。问题很多..........就不细说了。。。。。

网友(点评):
貌似很厉害的哦

网友:
你可以打主轴的跳动,如排除主轴跳动,那就要研磨中心孔,还有就是顶尖的跳动,同时也要磨顶尖

网友:
长期关注三楼。。。。。。。。。。。。。

网友:
"比如你的零件偏心过大。如果你加工长轴,架在中心架的外圆跳动超差。还要材料的软硬不均,造成的零件超差。"??????????????????????

网友:
学到很多,谢谢各位。。。。。。。。

网友:
首先检查是不是机床的原因,然后检查中心孔的装配精度,最后检查顶尖的跳动。加油啊

网友:
3楼的师傅真牛叉啊!经验丰富啊!

网友:
三楼的师傅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不用活络顶针,用死顶针试试看

网友:
三楼的师傅分析的比较全面,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装夹的?还有,你这个所谓的跳动的测量基准是什么?

楼主:
已解决,,,,,,,,,主轴轴承坏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2011-06-20):
把三爪盘卸了,用表打一下主轴就知道主轴是不是跳动了,如果是长轴的话就需要顶尖,那也得查一下顶尖是不是跳动,轴的直径是小还是大,又小又长的话还得用跟刀架,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查看一下小拖板,是不是压条松了再顶一下。。。。。

网友:
原因是不少啊,比如楼主那边是怎么装夹的,装夹下来的结果有影响么?你可以在机床上先测量下,再拿下来测量,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2011-08-07):
高手如云,坚持学习。

网友:
向各位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
这样长轴加工后发生这种状况,与顶尖关系颇大吃过这种亏,后来加工的时候,就改用死顶,一车一个准

网友:
师傅师傅啊~~~~~~~~~~~~~~~~~~~~~~

网友:
支持4楼的做法,先排除一下

网友:
三楼分析的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