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线速度怎样定好?

楼主(2010-08-05):
切削线速度是根据加工材料还是刀具来定的...
怎样定切削线速度好些?

网友:
一般切削三要素中,切削速度对刀具寿命的影响最大,进给量次之,吃刀量影响最小。所以,我们为了尽可能保证刀具寿命的前提下,根据机床刚度,功率,工件余量等情况选择较大的吃刀量,根据刀片能力,工件材质机床功率选择较大的进给量。最后在根据切削用量手册选择切削速度。如果使用铣削刀盘的话,确定切削速度之后,根据刀盘直径来选择机床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