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磨的车刀后面与副后面不平整---请教

楼主(2010-08-05):
我磨的车刀后面与副后面不平整,感觉不在一个面上,还有后面呈弧形的,可能与砂轮外圆有关。我看有的师傅磨的车刀后面很平很直,感觉很好用,怎样才能磨成那样呢?是否需要上下移动?

网友:
左右摆动,手要拿稳,在仔细看看别的师傅怎么磨的。我是这样磨的,不与砂轮有关,只是在开断削槽时才与砂轮有关,其次就是砂轮的跳动。

网友:
车刀刃磨的时候,力道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其次就是刃磨车刀的时候,车刀在砂轮要左右均匀移动,不要老磨一个地方,我磨的好像都不会出现不平整

网友:
上下移动没有用,要磨好的时候,手压刀柄尾部,把刀抬一下。后刀面和负后刀面就会平了。

网友:
上下移动没有用,要磨好的时候,手压刀柄尾部,把刀头翘一下,负后刀面就会平了 。磨后刀面的时候也一样,要磨好的时候把刀向自己的方向掰个角度磨。

网友:
左右移动 和上下移动应该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左右移动是因为有的砂轮因长期使用有一定的锥度或表面出沟,

网友:
最关键的还是手感,一定好稳。

网友:
在掌握最基本的刀具参数外,注意好拿刀姿势,至于平整,有时要移动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