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屏幕软键有一个不管用---紧急求助

楼主(2010-08-05):
我公司里有一台数控车床,操作屏幕的显示屏下方有七个软键,其中第三个软键按下去没有一点反应,不知为什么?这个键是必须要用的键,因为要设补量,所以每次都要用到,请高手指点!

楼主:
很急呀,版主在不?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没//???????

网友:
更换整个电路板,找修数控

楼主:
不修自好了,真是邪性

楼主:
我初步估计是潮湿所致,因为前二天,我们这边下了大雨,可能是模块受潮了,不知这个分析对不对,别的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会不修自好,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参数备改了,那个键的参数被设为0了,改成1就好了

网友(2010-10-01):
不知道,没有遇到过。肯能是按键里面的东西坏了

网友:
是不是键按坏了,你试下还有没弹性.

网友:
我们厂的数控也出现过个问题,我们是把电路板拆下来把那个不能用的按键和别的用不到的按键对换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