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3螺纹攻丝怎么攻好攻

楼主(2010-08-05):
机攻
45钢
通孔
........................................

网友:
分头攻二攻应该可以了!

网友:
要看你的螺纹长度有多长,一般来说这么小的螺纹不会超过10个长,线速度稍高点,大概百十转差不多

网友:
把丝攻磨短点!我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丝锥 转速 150应该可以的要加冷却的啊

网友:
选用带螺尖的直槽粉末高速钢或含钴高速钢丝锥就行。以前接触过这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