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中心孔的尺寸与加工

楼主(2010-08-05):
现要干一根长轴,毛坯状态

干60度 A20mm的中心孔

求此孔尺寸和加工方法…

网友:
说的不清楚,则么能帮到你啊 ,。
楼住上图

楼主:
图纸上没有标注,只是工艺上写的…干过大件车锻件的应该知道…

网友:
那也就是你所用中心钻的几何尺寸,护锥是60度的,前面那个小钻尖是20MM的,那个60度是和你的顶针是一样 。就这意思。

网友:
A型中心孔,直孔部分的直径为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