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超过材料淬透尺寸的零件如何计算?

楼主(2010-08-05):
比如Q235直径100mm左右,45#直径数百mm,这时如何考虑它们的强度、韧性?

网友:
对材料分层面处理,相当于切出许多环面,按弹性力学的方式处理,进行有限元分析也可以,还可以用一些现成的经验软件处理,有初步结果以后,再精确修正,
计算,主要是看一个精确度,在一个范围内就可以,

举个例子,俺处理过你说的大断面问题,芯部不易处理的部分,或计算时疲劳已经不够的情况下,芯部掏空,对内孔再滚压处理,满足疲劳计算,

方式很多,关键看你要干什么?要什么精度?答到什么目的?处理的复杂,花的银子就多,有银子,结果就精确,就这么简单,

楼主:
对材料分层面处理,相当于切出许多环面,按弹性力学的方式处理,进行有限元分析也可以,还可以用一些现成的 ...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那种大断面热处理后的组织性能应该按什么级别分。

比如45# 200mm轴,正火后,芯部强度、冲击应该按多少算?还有表面应该按什么状态算?

它肯定比10mm直径机械性能差很多,但究竟是多少呢?得有个较准确数值吧?

大侠说的掏空,掏到什么程度,总得有个依据吧?我不相信这个依据是您自己首创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俺替人家玩这类问题,

1 要知道材料怎么来的?了解整个工艺过程,是连铸坯?铸锭?后续怎么来的?是水压机打的,还是轧制的?压缩比是多大?做记录,

2 以前从来没玩过的材料或断面,当然只有试验可以确定,先搞清前面的流程,再作热处理,之后断面截开,分别打硬度和金相,下次就有计算依据了,

3 组织分级,有标准,中国和德国都有参考,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就不必谈这个问题了,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俺替人家玩这类问题,

1 要知道材料怎么来的?了解整个工艺过程,是连铸坯?铸 ...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
看来还是得有实验依据。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侠:
我在想45# 200mm组织较差,为啥不用好点的材料?是考虑到结构尺寸还是价格?

网友:
任何材料,都得有实验数据的支持,不可能离开实验的,即使用过的材料,有数据了,对大件,比如重要的大轴,也是留一段的,这是必须的步骤,
还有,你说的情况,俺不知道是在哪里?也不知道结构,不能妄自评论人家的设计,但是,俺玩这个,就不会用这个,相信德国人也不会,有些问题,要见到本主才能讨论,

楼主:
任何材料,都得有实验数据的支持,不可能离开实验的,即使用过的材料,有数据了,对大件,比如重要的大轴, ...
引用 网友A:

    想说就想,怕个啥子嘛。

我主为是刚度,只有刚度,不管采用什么钢材,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只有加大尺寸了。

要么是结构安装尺寸、要么是刚度,这两种可能最直接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