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出的齿轮齿面有鱼鳞纹!南京产Y3180滚齿机

楼主(2010-08-05):
各位大虾好,

我的南京产Y3180滚齿机不知什么原因最近铣出的齿轮齿面有鱼鳞纹,一个坑一个坑的,铜轮尤为严重。以前加工六个模数的打快转速能避免,最近把速度调快也不行,加工5个模数的还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解决!

网友:
可能是刀架里的圆锥滚子轴承坏了,滚齿机在吃料时,找一把长的木柄改刀,改刀的刀头帖在刀架牙箱上,耳朵帖在改刀柄上听轴承的声音,发生出咔咔声,轴承的滚柱剥落。
检查一下主轴铜瓦的配合间隙。如果铜瓦以前缺油咬死过的,瓦肯定是拉了,一定要配刮,小托架与刀杆锥套的拉触班点(70%就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现象会不会和主轴上的推力轴承有关是不是锁母松了的缘故,以前记得床子也出现过类似毛病,但是啃印是不均匀的,只在某一部分。另外和刀架里的锥齿轮的磨损程度是否有关。床子转速低的时候有规则的咣咣的声音,转速高的时候轻一些,是否与主轴有关。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南二滚齿机刀架里的圆锥滚子轴承坏了就是这样,刀子吃料时发出的声音很响。
检查主轴与轴瓦的配合间隙,本机床主轴不是自动加油,如果以前有缺油抱死过的,铜瓦肯定是拉了,造成接触面不平,做出的齿轮齿面振纹很大。如果是正常的磨损,可以通过修磨垫片调整主轴间隙,调整时按说明书上所给的比例修磨垫片。修得过多,主轴要卡死的。
牙箱里的圆锥滚子轴承坏所造成的肯齿是一块一块的,而主轴造成的是很均匀的振纹。牙箱里滚子轴承上不是用并帽调整间隙的,是通过油封盖上的止口和单独一块垫片去固定圆锥滚子轴承的,这个一般很少调的,发现这里的间隙大的话,轴承得更换了。
刀架前面固定刀杆的小托架重点检查,这个是最易坏了,里面的铜瓦一旦进了铁屑就要被拉掉。涂上红丹检查接触班点。不得低于70%。小托架接触不好也会出现齿面振纹的。

网友:
刀具有跳动 检查相关部件  消除刀具跳动即可!!

网友(点评):
这句话才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忙的时候各处大检查一下,现在还能用,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吃刀量越大,啃印越轻。特别忙先凑合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参与和解答!

网友:
回复  杨善梅

不忙的时候各处大检查一下,现在还能用,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吃刀量越大,啃印越轻。特别 ...
引用 网友C:

    重庆话叫:擦烂污!

网友:
工作台和蜗杆的间隙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忙的时候各处大检查一下,现在还能用,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吃刀量越大,啃印越轻。特别忙先凑合干吧。

等到不能干的时候再搞,无非是全换,也没什么的。

网友(2012-02-06):
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间隙也调节了,哎,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