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振纹——求助

楼主(2010-08-05):
我厂一台杭州机床厂M7140平面磨床,最近段时间,磨平面时,不知什么原因,刚修正砂轮好时,不关磨头,无振纹,工作正常,关磨头重新开,有振纹,(装新砂轮时校正平衡过)使用的砂轮为@350x@127x40,苏州远东砂轮厂三圈牌!

网友:
砂轮有没松动
或者砂轮偏软使砂轮容易变炖

网友:
可能你床身本身的精度有问题了

网友:
1,检查主轴精度,轴瓦与主轴间隙可能是太大了,需重新刮配。
2,检查液压系统,看油路是否通畅,各阀阀芯是否磨损严重,油封是否漏油。

网友:
可能是轴瓦磨损了,我公司最近也有一台杭磨床子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砂轮夹片太硬(纸箔),摩擦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