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的浓度对机械加工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8-05):
大家好哦!
     大家都知道在机械加工过程中,切削液的作用主要有4种,润滑、水洗、冷却,防锈,然而切削液的浓度确
经常被忽视掉。往往员工都是靠经验来配比切削液的浓度,而且有的工艺文件也没有相应的要求。所以有几个问题
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下,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哦!
1.切削液的浓度对机械加工有什么影响?(主要是在数控加工中心上)
2.切削液的浓度针对不同的零件材料如何进行配比呢?是否有个大概的规律?
3.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对切削液的浓度进行测定?(目前准备采用折光仪进行浓度的测定)
4.大家的工艺文件上是否有切削液浓度的要求?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也出点力……

网友:
不懂就不要抢沙发,本人对切削液是真一点没有接触到。我们单位都是干切削。谁有详细点的关于切削液的知识,发一个。要免费的

楼主:
是啊,有哪位大虾指点下啊。

网友:
不是太懂,随便说说:
1:对加工粗糙度,冷却速度,防锈什么都有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切削液的自身的使用寿命也和比例(主要是细菌的生长)有关系,具体数据你可以去咨询切削液的生产厂家,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数据,如:castrol公司。
2:一般就用一个大概的比例就好了。咱又不是搞卫星。
3:听说试纸也不错。
4:别人的不知道,反正我们的是没有。

网友:
对了,那个试纸是用的进口的,有点贵。后面熟悉了就没用过了。如果你们需求量多,就叫切削液的供应商喊几个技术员来个技术宣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1.切削液的浓度对机械加工有什么影响

润滑、水洗、冷却,防锈

2.切削液的浓度针对不同的零件材料如何进行配比呢?

根据零件的硬度和材料有关。比如易锈的,浓度应该偏高。

3.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对切削液的浓度进行测定?

比较光学测定,好像试纸测定成本会便宜很多。。。。

4.大家的工艺文件上是否有切削液浓度的要求?

国内没见过,国外有见过切削液使用手册之类的东东。。。而且是技术员配定非操作者来配

个人经验,慎重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

网友:
一般的浓度是0.3-0.8之间,我们一般都是按1:15的比例还兑,用油水测量仪来测。

网友:
润滑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供液参数(供液距离、供液方位、供液压力、供液流量)、雾滴性质(粘度、接触角、分子量、表面张力)、切削工况、刀具和工件等多种因素都直接影响切削液的渗透效果。而切削液的渗透性直接影响冷却润滑效果,进而影响切削效果。切削液的渗透性好,冷却润滑效果好,切削力小、加工表面粗糙度低。

网友:
好像没有关系吧呵呵。菜鸟的看法。说实话第一次听说,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0-11-02):
切削液的温度也很关键的,是该高于室温还是低于室温呢?

网友:
这个方面研究的人很少啊,是不太重视吧

网友:
细微处有很多真知,帮助顶一下。

网友:
比例应该是1:10吧!如果太大了容易生锈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有 专门的 检测的测量仪器.浓度大小会造成材料生锈

网友C:
1.个人感觉工中心用4刃的螺旋铣刀加工孔时切削液的浓度可以直接影响孔大小和粗糙度(有时新刀装上跳动打到要求可孔还大时切削液加浓一些孔就好了)
2.以前就直接用手感觉,现在用折光仪进行浓度的测定
3.有时就是按原来的比例放的可产品没几天就发霉了很郁闷(不知道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发霉的产品是铝合金压铸件)
4.工艺上没注明过,但特殊的产品会要求车间用指定的牌子

网友(2013-01-05):
切削液有很多类型,貌似大家现在讨论的只是乳化切削液的问题,我记得一般乳化切削液是按照1:20配的,大概是5%浓度,乳化液用久会因细菌滋生而变质发臭,所以应该定时更换或杀菌清洁,有专门机器就是清洁乳化液的,用臭氧杀菌,还有油水分离功能

网友(2015-06-18):
顺便说说,不太懂
切削液的浓度多工具的防锈,粗照度,切削温度和刀具的使用寿命都有关系!
我们从一般是进口的切削液,和水的比例市5-10:100(折光仪检测)
我记得好想切削液对有一种材料是不能用的好像会发生反应好想是铝!

网友:
找一家专业的供应商,他会给你提供方案的。
切削液分很多种,看你加工种类了。正常钻孔,铣削加工还是攻丝比较多。
我以前推荐的浓度是8%。供应商提供浓度计。

网友(2015-11-23):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大侠解惑呀!

网友:
一般的工件基本都用一种切削液,特殊要求的零件才用特殊液(基本很少)

网友:
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用的切削液,以前都是用煤油干的。

网友(2018-03-26):
浓度高,防锈好,润滑好,冷却好,但是不建议什么材料都高浓度。。。一般铸铁,碳钢,需要高浓度。防锈能力强。。。其它的随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个人感觉工中心用4刃的螺旋铣刀加工孔时切削液的浓度可以直接影响孔大小和粗糙度(有时新刀装上跳动打到 ...

粗糙度是切削液润滑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粗糙度是切削液润滑方面的问题。

你加的多,润滑就好,加的少,润滑不好,冷却也不好。

网友:
使用切削液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配比了,试验数据OK了,在现实加工中肯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过程稳定就需要对员工的切削液使用规范进行标准化,我们使用的是自动配比的,直接插在切削液桶中,3%-5%,浓度对切削液肯定有影响

网友:
各个厂家的切削液性能都不一样,生产时材料也有区别,不要经常换品牌,慢慢调试就能有点经验,另外不是越浓越好。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C:
1.个人感觉工中心用4刃的螺旋铣刀加工孔时切削液的浓度可以直接影响孔大小和粗糙度(有时新刀装上跳动打到 ...

第一点,是指孔的轮廓变大了吗?

网友:
干了2年车工,原液桶上会标注配比。一般用的时候就毛估下。只是知道:水加多了锈的比较快。用的时间长了没换尤其夏天,臭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