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能否做单面阳极氧化?

楼主(2010-08-05):
我对电镀是外行,想请教各位大侠

铝板产品能否只做一面阳极氧化?从这个论坛上了解下来,阳极氧化是将工件浸在溶液里的,所以我觉得只做一面的话不太可能,
但是是否能用什么东西将不要氧化的一面保护起来再氧化呢?为什么国外过来的图纸上有这种要求?是否国外能做到呢?

网友:
是不是用绝缘的涂料把另一面保护起来
电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这样,把不需要电镀或者不能电镀的地方保护起来
譬如螺纹

楼主:
我只知道喷涂是这样的,电镀也可以吗?电镀为什么要保护?没有电镀到的地方不是很容易生锈吗?
用什么样的东西保护起来?有没有大侠知道告诉我一下,我去试试

网友:
铝板产品能只做一面阳极氧化

局部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龙九大侠的指点,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单面阳极氧化呢?

网友:
不一定要浸渍的,可以刷镀

楼主:
不一定要浸渍的,可以刷镀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一定要浸在液体里的,用刷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2010-12-21):
要是你 单做一面的 铝阳极氧化的话
可以在另外一面 做保护
但是你还要另外一面的 防腐蚀的话 可以用 ST650喷涂  ,可以做到 300H盐雾
QQ280917720

网友(2012-03-26):
昆山华品铝业可以铝板单面阳极氧化,现在大批量生产  陈经理 13584999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