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床上刀盘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8-05):
大家好啊!
设备:X6032
刀具:可转位二面刃铣刀组
刀片:4XH16-YG8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铣床上的刀片在转位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安装误差,有时一盘刀盘上安装了很多片刀片,是否需要用百分表逐一打表?若是这样的话确实比较
   麻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哦。
2.有的铣床刀盘上夹紧刀片的方式不太一样,有压块压紧方式,还有用蘑菇螺钉压紧的,想问下这几种压紧方式有什么不同?
3.铣刀盘上安装的刀片有不同的形状,有三角形的,菱形的,方形的,这些刀片具体运用在什么工况下?
4.有的铣床上安装的是可转位二面刃铣刀盘,而有的是三面刃的,二面刃和三面刃铣刀盘有什么区别啊?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哦。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1,刀盘刀片不计成本,怎样省心怎样用。校正自己用着舒心。
2,压块式夹紧力肯定比螺钉式的好,螺钉式的寿命短。
3,方形的用四面,铣面没问题;三角形的刀盘小些可用于简单直角边;菱形只有两个角,也不能保证绝对直角。
4,用什么刀盘根据工件及加工效率决定

网友:
1.精加工时,也就是最后一刀的时候,要用激光对刀仪检查一下刀盘,至于粗加工和半精加工时不用检查。刀盘上的刀垫和楔块都是有角度度的,在安装刀片时,他们在夹紧刀片的同时也能起到定位刀片的作用。但是刀片安装误差是肯定存在的,误差越小的刀盘越昂贵。为了尽量减少安装误差,安装刀片时要清理刀片安装位置的灰尘。有的刀盘安刀片时只用一个螺钉,那个螺钉也是有角度的,螺纹孔与安装面不垂直,所以安装时能起到径向夹紧的作用,也会把刀片挤到另外两个安装面上。
2.一般情况下立装刀盘用螺钉夹紧,平装刀盘用楔块配合刀垫加紧,用楔块还是螺钉夹紧是根据刀具的结构。个人认为刀片尺寸小的应该用楔块,用螺钉的话加工时刀片容易从中间断裂。
3.同一刀盘安装不同形状的刀片,不太可能。我只知道同一刀盘安装的刀片规格必须相同,就是安装尺寸必须相同,但是可以安装不同前角的刀片来形成径向正前角刀盘和负前角刀盘,以加工不能的材料。
4.使用方法不同,刀片的分布不同,两面刃铣刀刀片分布在刀盘圆周的一侧,我们不能直接用它在原来没有槽的表面铣槽,它只能在原有槽的基础上扩槽。可以加工台阶面。三面刃铣刀的刀片在刀盘圆周两侧交错分布,可以直接用来铣槽。两面刃铣刀的刀片布置和立装端面铣刀相近,但主要使用场合不一样,铣大平面是还是用面铣刀效果好,扩槽,各种台阶面时还是用两面刃效果好。。
以上观点都是个人观点,望高手多指点。

网友:
刀片布置和90度的立装端面铣相近

楼主:
谢谢哦,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1-05-10):
谢谢楼主分享!

http://china.busytrade.com/top.html

网友:
咱们要经常看书了,原来学的东西也忘记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