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回转支撑设计制造的吗?

楼主(2010-08-05):
因工作需要,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你可以向工程机械方面人询问,因为工程机械上基本都用到了,如挖掘机,吊车,泵车,塔吊....

网友:
因设计中经常使用回转支承,对其有些了解,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LZ想了解回转支撑哪方面?
回转支撑分为:单列四点接触球轴承,双列四点接触球轴承,交叉圆柱滚子轴承,三排圆柱滚子轴承。根据应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轴承。其中有外齿式和内齿式。

其计算主要是轴承当量载荷。

一般内外圈材料采用42CrMo调质,中频淬火,硬度可达56—62。滚动体采用轴承钢。其中内外圈淬火时其起始点和结束点不能重合,负责材料开裂,所以在起始点和开始点留有一小段不淬火,称为软带或软点。这个区域应用时作为非承载区使用。

LZ还要了解什么请问详细点。

网友:
楼上大侠 已经大概说了,软带(SOFT ZONE)其实在不是360°旋转的时候 只要安装的径向受力的90°方向就没问题(例如风电偏航的安装)。
但是有可以做到无软带,我还没看到具体产品,大概在九月我会看到这个无软带的东西到底如何!
不知道楼主大概想了解什么。

网友(2010-11-04):
关于回转支承,我公司产品有用到,外购的,后设计的小型旋臂绞车,用的规格较小,且造型复杂,(不是通用的)就自己设计一款,单列球,用的45号料调质,由于本地条件受限无表面表面淬火,但设备使用周期内使用时间较短,效果也还可以,没有问题,基本核验理论计算一下参考,然后用软件做实际式情况检验安全系数达到2.5上

网友(2011-02-22):
回转支撑分为:单列四点接触球轴承,双列四点接触球轴承,交叉圆柱滚子轴承,三排圆柱滚子轴承。根据应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轴承。其中有外齿式和内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