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米长轴车中间是颤刀,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5):
公司加工一批产品,长2.8米,直径125MM现用NX2525刀进行反刀加工,到中间颤刀。车出来跟鱼鳞似的。求高手帮忙。

网友:
不应该啊,那么粗 。转速不要太高。用中心架+跟到架 也不行吗?什么情况 具体点。。。

楼主:
用中心架+跟到架
; H6 Z6 Z; e) W0 n7 V产品同轴度很高,只能一次装夹。所以不能装中心架。用跟刀架到顶针处又颤刀。还用的PECD刀头。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谢了

网友:
吃刀量是多少,两端用顶针顶住加鸡心夹能行不?

网友:
我觉得把刀的中心高上1毫米试试,应该能好点吧。

楼主:
机型是FN6180,跟刀架不配套,支撑点于中心不平。感谢5楼提醒。公司设法改进

网友:
用焊接刀,要尖点,非常锋利,吃刀别太深。

网友:
用防震刀具刀柄试试看啊

楼主:
还是不太好,转速。进给。吃刀量,请高人支招,谢谢

网友:
先在普车上粗车留余量,然后上数控车精车,如果要反刀加工,那就要有弹性顶尖,如是没有那就要你经验掌握了。还有就是刀具的刃磨上要注意角度,中心上要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兄弟  算你找对人了  用普车刀做 。 想我当年做3400MM的长轴都做了  没事

网友:
5楼找到原因了,。。。。。。。。。。。

网友:
加工要素是,转速。吃刀量。进给量,
  你说的是有表面有纹路,你先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留精加工余量上数车,
  转速打快点,进给慢点,还有把刀装来高于中心轴,

网友:
你所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需要在处理一下,还有就是刀具的选择

网友:
不应该啊,那么粗 。转速不要太高。用中心架+跟到架 也不行吗?什么情况 具体点。

网友:
是不是机床没装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尖用死顶尖

网友:
就普通的90°机夹刀后角大点,要磨出防震棱,偏高中心0.5mm,4-5mm的吃刀量应该没问题。另外大小托板的间隙调小点,转速240左右,进刀量0.3m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