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索兰空压机检修规程

楼主(2010-08-06):
轴窜怎么调整?检修中有哪些细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设备结构、原理分析,请楼主贴个图,大家好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格索兰空压机好像是螺杆式的

网友:
你说讲的轴窜我想应该是机内压力轴承磨损引起的,载满负荷运转时震动较大,伴随产气压力不够、不稳定的现象。如果是的话那没法调整,只能返厂大修更换轴承,修一下费用大概两万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