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卷板机?最好不要有直边

楼主(2010-08-06):
小弟想卷直径840MM,长1800MM,厚度1MM的碳板。请问要怎么设计卷板机?最好不要有直边。

网友:
小卷板机,我大体算一下,你做参考吧:
上辊85、下辊70、中心距100
压下可用手动的
主电机0.75KW
因为板薄,做成普通对称的可以,不用考虑直边问题。

网友(2020-09-21):
楼主可以联系我  专业生产卷板机  可以做二辊无直边卷圆机1573163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