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V5 R19多实体编辑功能---请教

楼主(2010-08-06):
如图,在图中画了三个截面.可为什么始终只能选择两个面,最终不能进行多截面实体定义.

我用的是CATIA V5
R19

CATIA 5R19中如何编辑多尺寸啊,为什么我只能一项一项的修改.

麻烦大家了.

网友:
楼主贴的图片看不到,因此也不能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
看不到 楼主的图片 改尺寸 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改吧~~  多截面实体那个 楼主是不是 几个截面的闭合点处 箭头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