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定一个铸造供应商的优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楼主(2010-08-06):
评定一个铸造供应商的优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网友:
首先是产品质量,没有质量一切都白搭,
另外,质量的控制手段与措施,比如铸1000个没问题,但铸5000个就各种问题都来了,
看那个厂家是否有技术强人,选厂的时候,这个很重要,聊一聊,有高人,俺就比较放心,有问题能及时解决,
按标准执行的能力,有些供应商,当镍涨价的时候,少放镍,或随意缩短热处理时间的,发现这种厂家,不能用,后患无穷,
最后就是交货时间,看是否能按时执行合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深有同感,选供应商的要求都差不多,质量第一,服务第二,及时交货第三。

网友:
      学习了,质量是第一位的

网友:
支持,希望能多说点经验,细一点更强

网友:
我觉得是质量和供货效率

网友:
第一质量,第二交货期,第三价格
质量方面可以从现场考察,但是如果你不懂铸造可能白搭
各种目标值参数是否设定,碳硅当量控制范围是否很小(现场是否能够执行:比如不到范围不出炉)
现场5S是否很好,特别是炉台各种辅料是否防止整齐,都有标示卡。熔炼时备料是否准确,包括出炉是否按照指示进行(指示250公斤的,出了270以上的肯定材质无法保证)
质量上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工序有指示怎么做(定量),这些都有记录,而且有人确认是否执行。最后你到现场发现现场没有乱做,那这个企业的质量是稳定的。

交货期上就看此工厂的运转率,机器已经没有剩余能力接活的时候你找上门那是自找麻烦

至于价格,看贵公司的承受能力

网友:
看硬件情况,如果没有好的设备支持,在好的管理也是白搭!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给一个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