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点高于四百的非金属材料,有么?

楼主(2010-08-06):
我要加工一筒类零件外圆,但内圆由于特殊原因要用东西给堵上,内圆温度大约为四百度,用什么堵能满足熔点要求和不至伤害内圆表面,初次涉及不懂,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帮助有效者加20分。

网友:
怕是没有,PEEK在几小时内最高能到316℃,熔点334℃,PPS熔点是290℃,都已经是工程塑料的极限了。

如果放大非金属的范围的话倒是有,只是估计楼主要问的不是这个东西——陶瓷……直接用釉热压成型,耐热性高了去了。

网友:
熔点高于400的非金属材料多的去了,你都没说明白要怎么样用,焊?压?铸?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来判断一下,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无定型耐材,浇注料,多了去了,随便到个耐火材料厂就行了。
阿拉装潢房子就用过,比水泥强多了。

网友:
陶瓷啊,呵呵,第一就想到了陶瓷。

网友:
非金属材料peek耐温不过三百多度,但价格很昂贵。也可以采用陶瓷,耐温是可以的,但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其它要求。

网友:
我觉得楼主就是想要的是能耐400°C温度不变形的材料,但是硬度得比一般金属材料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九楼的意思,3楼说得还是有用的

网友:
不清楚啊,我也想找啊

网友:
氮化硼耐高温可达2000度以上呢!

网友:
不仅要考虑到温度问题,还有加工和强度问题呢

网友(2010-10-04):
不说别的 一般鹅卵石熔点就高于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