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型圈选择正确吗?

楼主(2010-08-06):
我在做一个皮革液压顶破测试仪器,增压结构如图,用电机驱动丝杆,使活塞(螺母结构)往复运动,速度5mm/S,最大压强7MPA,活塞及缸体端部都用O型圈密封,请哪位大虾指点下我的O型圈选择正确吗?会不会太紧或泄露?谢谢、、、

楼主:
这是缸段口图片,槽深度是1mm,ljie

网友:
第一个图只看密封圈还可以,不是精密机构    第二个图端面密封缺个止口固定,最好改下结构,欢迎指正

楼主:
谢谢3楼,是开了个槽固定,深1mm,图片不是很清楚,其实我主要对第一个图的单边只有30丝的过盈会不会泄露没把握,望哪位大虾给个指教

网友:
超过5MPa就应该加挡圈了吧,另外楼主的第一个图的o型圈的压缩量好像有点小啊,可以翻开手册好好选呀,多看几种截面直径的,总有合适的吧。不行就按照压缩量去选,具体的压缩量的数值,我记得不大清了

网友:
直觉密封圈压缩量偏小,两个密封圈的话,单边0.5压缩量应该要的。个人观点。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图使用唇形密封圈是不是更好点儿

网友:
端部选用的O型圈,承受静压力,完全可以。缸内的活塞杆,用O型圈就不行了。缸内压强7兆帕近70公斤压力,橡胶O型圈根本就承受不住。如采用摩托车气缸活塞上的,钢圈密封结构,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用活塞环么。。。。。个人觉得你这个回答比起上面各位,不靠谱的厉害。。

网友:
第一张图的压缩量感觉上小了吧,如果是那个活塞是静止的话,因为70公斤的力很大呀。还有O型圈的材料得用那种进口硅胶的吧。不想计算的话,建议先做试验,如果你们允许的话,这个不能想当然。
端面用O型圈密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外加石磨圈,可以考慮的

网友:
1、楼主的第一张图所选O型圈可以,我算了一下压缩量8%多,用在7MPa的动密封可行。建议设计时注意沟槽和胶圈的公差;
2、7MPa的动密封可以不加挡圈,航空标准上建议15MPa以上加挡圈,航空液压油的粘度比常用的工程机械液压油粘度低,密封要求更严一些;
3、楼主第二张图端面密封沟槽开深度1mm有些小,直径3.55mm的胶圈可开深度3mm左右的沟槽,另外注意沟槽边缘倒R角,或者受压容易剪切胶圈。

网友:
我建议用两个导向环 中间加密封圈

网友:
速度不高,用O形圈也可以,但是压缩量不够,至少0.5mm,第二图看不太清,静密封用2.6的O圈就够了,节省空间,槽深2。

网友:
7MPa的话单边要有60丝左右的压缩量才比较保险

网友:
建议图1采用φ34×3.55o型密封圈,低压侧加保护圈(t=1),槽宽5.2结构;图二端面用o型圈完全可以,但须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