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字模具结构

楼主(2010-08-06):
我这是样压字,为什么会偏,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偏,是否有一定规律,有的话修正能否行?

楼主:
没有,理论上不会偏的,零件我都仔细测过。

网友:
1  弹簧力不均匀会否压偏工件
2  上下模平面度不够 上模尽量大面积贴平压力机冲头 配合部位越多误差越大

网友:
刚看到提示:
该网站未备案,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该网站被临时屏蔽,请网站拥有者尽快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网站对网站进行备案!tj235

网友:
我觉得是弹簧的原因,是否可以加个导筒或导杆来保证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