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字模具结构---请教

楼主(2010-08-06):
这种产品如何压字,我做过几种方式,都是字偏

网友:
买一组合式的钢字头,如买不到合适的,可定做。数量少了用榔头砸,数量多了用手搬压力机冲,量再大,直接用冲床加工,一班冲个万儿八千的都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组合字头,但是压起来是深浅不一,看着不好看

网友:
深浅不一有几种情况
1  工件固定不稳
2  模具或工件平面度不够
3  模具装配不好

网友:
根据字的大小割一件冲头(最好是Cr12淬火件),再找有雕刻机的地方 给你把需要的字刻好,做成模具,装在冲床上面,就可以打字了,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效果不错。

网友:
`~做个工装夹具```在机床上打吧~~

网友(2010-09-21):
做成冲压模具,这样效率高,而且冲出来的件看上去很工整。

网友:
要求高可以使用打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