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架,包括旁边的侧门一起,多少钱可以搞定?

楼主(2010-08-06):
焊接机架,包括旁边的侧门一起,多少钱可以做下来.

网友:
只是焊接吗?要2000元。

网友:
料锯好,光焊接,对角线公差+1-1,1000——1500元

楼主:
还要喷漆,包括上面的安装块,还有几个门板

网友:
不知道你的数量有多少?

楼主:
一个,别的小机架就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