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的RC55-60是什么硬度?

楼主(2010-08-06):
美国图纸的RC55-60是什么硬度?几张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
不懂,希望有人指教。。。。。。。

网友:
我也不懂啊怎么讲?

网友:
顶一下希望能知道答案《《《《

网友(2010-09-10):
回复 楼主:

    RC硬度是美国机械工程界常用的一种硬度标准,其和抗拉强度之间的数值对应表格如下:楼主再用抗拉强度换算中国的HB和HRC硬度
VPN    RC    RA    N/mm2         VPN     RC    RA    N/mm2
625    57    79.5    2315        321    34    67.5    1085
605    56    78.9    2210        312    33    67    1060
587    55    78.4    2115        304    32    66.4    1030
569    54    77.9    2030        289    30    65.4    985
551    53    77.4    1945        281    29    64.9    950
535    52    76.9    1875        274    28    64.4    950
520    51    76.3    1805        267    27    62.8    915
504    50    75.8    1750        260    26    63.3    895
489    49    75.3    1680        254    25    62.8    875
475    48    74.8    1620        247    24    62.3    845
461    47    74.2    1580        241    23    61.7    825
443    46    73.7    1530        235    22    61.2    805
435    45    73.2    1480        229    21    60.7    790
423    44    72.7    1440        224    20    60.2    770
411    43    72.2    1390        218    19    59.7    755
400    42    71.7    1350        213    18    59.1    739
389    41    71.7    1310        208    17    58.6    724
378    40    70.6    1275        203    16    58.1    710
368    39    70.1    1235        198    15    57.6    690
358    38    69.6    1200        193    14    57.1    677
348    37    69    1170        189    13    56.5    662
339    36    68.5    1140        184    12    56    646
329    35    68    1115        180    11    55.5    625

网友:
看了一下 RC数值和中国的HRC数值换算下 相差不超过2.     55RC大约等与55.5HRC

网友:
没有区别,只是图纸上的标注略有不同而已。

一般国外的图纸喜欢写成:hardness 60Rc
而我们国家的写法规定是:HRC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