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精镗孔数不稳,急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06):
我们是生产水泵体的,其中有Φ72和Φ62两个孔,公差分别是Φ72(-0.014mm至-0.033mm)和Φ62(-0.014mm至-0.033mm),
两个孔都是先粗镗再精镗,粗镗给精镗留0.2mm的加工量,转速为1200速度F160,现在的问题是精镗孔忽大忽小,不定数,很容易出废品,要扣钱的, 找不出原因,着急啊。Φ62的情况严重一些。刀具用的是山特的。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给指点指点。没办法了,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刀具,公差只有0.01多,如果精镗刀是0.01级的,那调整起来就很困难了,如果有0.001级的精调镗刀,相对就好调多了。
再就是镗刀是否有问题,比如调整一丝,是否就真的变一丝?如果调整不准,镗刀该换了。
二是设备,设备是否有精度失真,用标准棒打主轴跳动,周围是否有震动源。
这两块如果都能保证精度,应该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圆度怎么样,有现场图吗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除了二楼的两个可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装夹方法不对,或者不稳

网友:
这问题很严重哦,我们加工部也出现类似问题
180深的浇钢件通孔,每件都要试镗下,效率低好多的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锥孔和工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好心,尤其是二楼‘孤酒“的意见,昨天厂里去借了把Φ62精镗刀,听反映还不是很稳,现在不是忽大忽小了,而是慢慢变大,我们厂里就今年01月份开始有的加工中心,干这个活的时候还是派我出去学习的,厂里也没这方面的老师,主任说是”主轴的定位块磨淡了,机械手换刀的时候换不到位“,过两天再看看吧,谢谢各位了,同时也谢谢老鹰给予的评分

楼主:
感觉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刀具,公差只有0.01多,如果精镗刀是0.01级的,那调整起来就很困难了,如果有 ...
引用 网友A:

    精镗刀是0.01mm级的,现在也不是很准了,有时候调一丝没反应,呵呵,刀具贵厂里没有备用的,至于您说的第二点,我是这方面的菜鸟,不懂,让您见笑了

楼主:
机床型号为法兰克vmc0850b(24把刀库)

网友:
三特的精镗刀不错的,你降低转速看看,还有就是你的余量,不一定是越小越好。
还有就是你们刚买加工中心,还是要注意一下主轴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此问题貌似已解决,前天把主轴上的两个定位块换了(厂里自己铣的),这两天干着还行,还是要谢谢各位坛友的热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工件定位的时候不稳定

网友:
刀具磨损--------------------------

网友(2011-01-30):
路过,我们作山特样子的精镗单元,精度和寿命都可靠可以和山特媲美,澄清一下,精度是可以进行0.001调整的。粗调整才是0.01,型号是L148C***,是国内唯一有保证的的一家,QQ124702429,可以看我们的网站jxnct,.cn

网友:
是什么材料,是否有铁屑粘刀

网友:
镗孔的深度是多少?怀疑刀具刚度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刀柄和锥孔有没有小铁屑,其他和2楼的差不多,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这里是主轴问题。

网友:
我们镗孔的时候也不稳定,一般都是精镗刀尽量不进行自动换刀了,尺寸调好了就不去换刀,直到加工完!因为精镗刀与主轴锥孔的配合在每次换刀后有可能不一致,还有就是装夹,看牢固不!

网友:
结合2楼、7楼、21楼的观点,一定搞定

网友:
24楼的讲得非常的好

网友:
同意孤酒的意见

网友(2011-03-01):
你看看是不是装夹的原因,如果有力作用在孔上,再加上是薄壁件的话,容易产生弹性变型,如果是这样,粗镗后,松一下,再带一点力,再精镗就行了

网友:
这个正常现象,本来就只有0.01多一点的公差,你尤其要注意跟换新刀片,这是主要的。

网友:
做2次镗,一次成形的话,本来就不怎么稳定的,我们这都是做2次镗,第一次把刀子调小0.05左右镗一次,实测一下还有多少,在镗一次就OK,因为材料硬度回火不一定是均匀的。

网友:
跟我一样的 以前也是老这样,后来都换工艺了改用铰刀了,不过你这么大的孔径似乎....
你那什么材料的厂品啊,镗刀片有专门适合某种材料的,或许你可以考虑下是否可以拿下来做,比如挤光..这适合我们的小厂品,大的没有做的

网友:
  我们厂加工的产品精度要求低,还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受教了

网友:
检查主轴的跳动

网友:
如果是一下大一下小,可能是刀架定位精度不行,QQ214175921

网友(2012-12-23):
主轴里有没有铁削

网友:
这样的的公差居然还不能保证,我还真不知道楼主是干什么的?-0.014-0.033?是加工中心吗?刀具是山特的?我不知道的这个牌子,是山特维克吗?如果是它我可是认为很好的,我这里镗的都是轴承位公差都是-0.015-0.015,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保证,首先线速度不超过120,进给0.16刀具尽量短,刀长线速度可以适当减少

网友:
都差不多 我做曳引机的、轴承孔150公差跟你差不多0 +0.03

每次都要试镗一下、不敢一次性成型。怕报废。

一个毛胚都2百公斤左右。报废不起啊。

网友:
我觉得lz这样要不得,0.2mm的精加工余量,0.001左右的公差,忽大忽小应该情之于理。最好换上精镗刀后试镗一刀,也是个半精加工吧,然后测量再加刀,这样可能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