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弓锯床修理,请教

楼主(2010-08-06):
我刚买了台二手的液压弓锯床·型号g72—1·现在液压不管用·拆开看了有油·我从来没用过锯床·我们附近也没有修的·请了解这种锯床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液压系统的压力,压力过低或系统溢流阀的阀芯卡死在最大点,所有的油缸动作都没有的。

楼主:
杨师傅你好,你能不能具体告诉我怎么检查,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还是叫个机修工修吧,你搞的头大还 不一定搞的好

楼主:
我们附近没有啊   要不我早就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杨老师,看到您了我就想起来了:记得您写过一篇关于修内孔磨的心得体会,我是干维修的,内孔磨故障率特别高,让我头疼的主要是两个毛病,1、磨头换轴承,每对轴承中间的垫子有什么奥妙。2、机床往复运动走着走着就停,我把所有的液压器件全清洗了一遍,一会又犯。能给我些帮助吗?

网友:
检查一下磨床工作台的液压缸油封。油封不好有时会引起内漏。

网友:
液压元件是否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