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轧辊能车吗?!

楼主(2010-08-06):
今天碰到个问题,新来的厂长让我把轧不锈钢的轧辊给车去2mm,我从没车过轧辊,知道轧辊厂家的人来打硬度都有60—63,这么高的硬度不知从何下手,也不知用什么刀好些。感觉应该不能车,可又没底气。在此恳请路过的师傅们指导一下,到底能不能车。希望大家都能发表一下观点。谢谢!

网友:
老大,轧辊是磨出来的,找那个出主意的厂长,他一定有高招,不过说一下,车完基本没用了

网友:
用富耐克刀片车没问题,车完还得磨

网友:
轧辊 应当是表面淬火吧,车掉两毫米后淬火层不就没了?
或者先退火再车吧。

网友:
表面淬火当然可以车,用cbn刀片就可以搞定

网友:
当然可以车,注意冷却,和进刀量,
问题是你们领导没事,车去2mm干吗?车去表面硬化层,下面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
    我也觉得是可以车动的。问题是将表面的硬度层2mm车掉,是否可行。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想把车间用废的轧辊改成另外一种转向辊(希望转向辊表面比普通钢硬些),厂长说了他见过别人用726或者YT8的刀片车过成品轧辊,我就是想不明白这种刀片能行吗?!

网友:
轧辊当然是可以车的,我们曾经为多个钢厂提供车刀片,当然首选CBN,

网友:
普通轧辊都是表面镀烙吧

网友:
是不是冷硬铸铁材料 用YG8X 车去2mm沒问题 应为冷至少在20mm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是不是冷硬铸铁材料 用YG8X 车去2mm沒问题 因为冷硬层至少在20mm左右

网友:
轧辊改转向辊?有点浪费资源吧

网友(2010-11-23):
解惑:1,CBN刀具车轧辊并不是万能的,不锈钢材质的轧辊就不适合用CBN刀具,热轧钢用辊一般也用不上,焊接到头就轻松搞定,
2,轧辊并不是都需要淬火;更不是大部分都表面镀铬。3,毛坯车下去20mm都正常,半径车余量2mm太正常,老板不是傻子,没事车着玩。
附:轧辊材质和分类
轧辊材质太多铸造工艺不一,甚至可以说鱼龙混杂,大致有半钢,冷硬铸铁,高铬铸铁,不锈钢,镍基合金等等;
一般按用途分为 :热轧和冷轧;一般热轧用的轧辊硬度不高,冷轧用的硬度高(一般大于HRC60)。

补充内容 (2012-11-6 20:53):
高硬度冷轧辊根据不同材质选择刀具牌号,参考华菱超硬提供的《冷轧辊车削用刀具牌号》

网友:
不好意思,改正:焊接到头--焊接刀头,半径车---半精车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轧辊是干什么用的 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
楼主      你可以采用YS   8    刀具     就可以了     不要开槽     车完后     用120以上的砂纸高转速抛光就可以达到轧辊效果

网友:
轧辊主要用在板金行业     板金成型      调平       等等

网友:
你说的轧辊是轧扁钢的吧,车的话光洁度很难达到,还要磨,

网友:
我单位的轧辊为9cr2mo以及cr3,铸铁,hrc在60-70,铸铁采用车削,9cr2mo以及cr3采用磨削。hrc在60以上极难加工。可以考虑陶瓷刀片加工。

网友:
谁加工轧辊遇到个困难,可以找我,免费提供CBN刀片试切,用不用都没关系,只当帮忙

网友:
床子要刚性好,不然这么硬,不好车啊

网友(点评):
说的些什么啊,一边........去

网友:
车高硬度的轧辊,CBN刀片可以用的呀!

网友(2011-01-10):
轧辊可以车,磨损的轧辊一般修磨都是车去一圈。一般轧辊材料淬透性很好的。

网友(2012-10-12):
没见过 不锈钢的   我们这都是球墨铸铁和铸钢的

网友(2014-02-01):
用陶瓷刀,车完再磨,注意尺寸,留0.3mm的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