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丝杆,螺母的精度分为几级?

楼主(2010-08-06):
各级精度的常用范围,哪位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0-09-14):
丝杆和丝母的精度应该是对应的,好象是7级C1-C5 ,C7,C10,
C1级正负1U ,现在常用加工中心的精度基本都在C2级正负3U ,C3级正负5U
工件加工精度正负1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C0~C10,這是JIS標準,C0是300mm導程變動0.0035,C1是0.005,以此類推!

网友:
多谢指正,我也只是在别的地方看到过
现在中国的机床很多都是来自日本的组装机,三菱和法那科的祠服系统,NSK的滚珠丝杆和轴承
便宜一点的用的也是台湾的,同样来源于日本,所以机床上的标准自然就以JIS標準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