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请教一下 倒圆角问题

楼主(2010-08-06):
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用倒圆角时候 用圆角连接两个圆弧 却把圆弧删掉了 把倒角和两个小尾巴留下了为什么呢? 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按书上写的操作的啊  好像没有错啊

网友(2010-10-19):
选取线的时候有顺序的,看书要仔细

网友(2010-12-09):
作图时候主要都是逆时针方向

网友(2011-01-15):
没遇过这问题,帮你顶下

老鹰 -5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1-02-22):
二楼讲得对,楼主多动手试试看!!!!!!!

网友(2012-02-19):
楼主用的什么书啊?介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