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公差疑问---请教

楼主(2010-08-06):
内孔163(零,负0.02)请问内孔是大还是小,相对163(0,0)百分表读数顺时针左正又负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内孔小。。。。。。。。。。。。。。。。。。。。。。。。。。。。。。。。。。。

表的卡尺没接触过不清楚,不过你可以通过163 和160两个尺寸做个试验就知道了,只是举个例子,表的卡尺是不是往孔里面塞?那样你可以用手压一下的。。。